HKC显示器无显

楼主(2010-04-11):
有一HKC显示器开机时有显示,过几秒就黑屏了,然后关掉显示器,在开显示器 可以显示,过2-3秒后又黑屏了,试了好多次关开显示器都是这个样子,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
高压板坏的比较多!

看看高压板上的芯片什么型号,连保护脚试下!

网友:
楼上正解,查一下高压板,应该是有个高压包坏了

网友:
我这个显示器时15寸的
高压板上就2个小芯片  9435A  和 5001C

网友:
要分清楚是高压板还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那我先拆灯管看看

网友:
用代换法,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绝大多数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这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二者有其一,可是替换法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