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 跑28

楼主(2010-04-11):
这款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北桥已经让别人给做过了 我上检测卡 不跑代码 供电都正常 就加焊北桥 结果跑代码了 就卡在28那 肯定不是内存就显卡了 这款是集成的北桥PN800 就换了个北桥结果现在代码都跑过 去了 跑到605C 屏幕一闪 没有图像 外接有 显示清华紫光LOGO 可是死机 就卡在LOGO处 代码也停在605C 我这个是新桥 以为没有做好 又回焊了一下 结果一样 请兄弟们给点意见 谢谢
显卡

网友:
先打内存阻值,然后打北桥到南桥的HUBLINK总线,CPU座打阻值.北桥上电容电压是否稳定,仔细观察桥周围是否有移位的.能想到的就这些了.

网友:
应该测一下不显的时候,开启信号还有没有,如果没有,建议先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