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ENQ JOYBOOK S32图纸

楼主(2010-04-11):
如题,不触发,量3  5V有,但无待机电流,有这个图纸给份,急.

网友:
您好 这样行吗 不给分也没关系 呵呵 大家要互相帮助嘛

网友:
下载分给我63,我可以考虑给你,我看你分蛮多的

网友:
行,给你63.

网友:
现在是电流跑到0.48就不动了.用打阻卡量内存,奇数的脚全接触不到,直接量内存槽的脚又没问题,不知内存插上接不接触的到,因为一插内存就挡住了,量不到.而且无线网卡的17 19脚没电压.

网友:
您好 楼主 请问是这个图纸么

网友:
多谢6楼的图纸,查了下是复位没有出来.看来是SB挂了,不过我这样给不了分你呀,你点 我来回答 随便回个贴看能不能给你分.

网友:
会了,原来回答的右下角有个最佳答案,点中就可以了.

网友:
图纸是有了,量了下没复位,这板是8脚的
BIOS,想去做SB,我那朋友说是先跑BIOS才有复位,叫我刷BIOS.....
我都糊涂了,不是先有复位才跑BIOS的吗...

网友:
.....刷了BIOS之后还是0.48没法子,想明天去做SB,闲着没事就看S32的电路图,突然看到U16是个与门,它需要DELAY_VR_PWRGOOD和PWROK_EC都为高电平才会发出高电平的ICH_PWROK,然后SB才会产生复位,我量了下发现PWROK_EC只有1。5V,这个信号是EC 30直接接过来的,看了下EC,我的天,焊工不过关连脚了,加焊清光后触发复位有了,但是到0。8A又不动了,明天刷回BIOS看下,不要是北桥坏呀!!!
   还有就是加焊后待机不正常,待机LED 不亮了,量了下IT8512待机83PIN发出的SUSLED#是个高电平,但能触发,只是触发到0。8A会掉自动触发再到0。8A就不动了,也不掉,这样EC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