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NC51Q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4-11):
去年到现在共收到3台联想锋行主机。都是通电点不亮。主板是L-NC51Q。939平台。最小化系统测试卡为00,点主板复位测试卡复位灯会亮一下。拨掉内存不会报警。换过CPU一样。而且开机时CPU都不会热。用假负载测得CPU供电和PG都是1.3V左右。复位为0V。收到的三块同样主板都是同样的问题,难道这个系列的板都有BUG?哪位高手知道这板要从哪修起啊?

网友:
如果别人没修过,按北桥肯定能亮!要看手法的!

严重的需要取下北桥重新植株,做BGA!

网友:
你就从CPU的供电、时钟、复位下是不是正常的。。要是向你说的CPU不热查下场管、CPU的主从芯片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 靠北桥 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1楼的说的不错,我用力按着北桥散热片试,终于点亮了一片,其它两片估计也是这种问题,谢谢了哈。另外做北桥BGA难不难啊,我手上只有热风枪,网球这些都没有。。

网友:
用热风枪,即使吹好了也用不了多久,,,一般都会返修,,,还是用BGA机器好。。。。

网友:
座BGA关键是掌握好温度 别的没什么

网友:
L-NC51Q主板北桥就爱虚焊,最好能摘下植球,不然返修率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