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11):
如果没有编程器,可以刷程序吗?如果可以,是否只需要个软件就可以完成刷写?

网友:
这个要看你机器的表现故障,如果机器能显示,你只是要升程序,这个就只需要软件就行,如果故联机不能显示,那个必须要有硬件的配合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