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 P31 Neo V2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10-04-11):
接受一块MS P31 Neo V2主板,发现内存供电管理芯片被换了,找不到原来的型号了。求原来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型号.

网友:
看看主板左上角  是什么系列的   比如说 7336  1.0

网友:
P31 有几个版本 传你一个 你 看看是不是

P31

网友:
帮帮忙急用

网友:
打错地方了  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主板是被别人修过的,内存的供电管芯片被别人换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查到了吗,我也有一块主板这个芯片烧了看不清,

网友:
看一下是多少脚的.可能是ISL6312.好像是。要不就是ISL6566

网友:
我的是是8脚的

网友:
V星主板的内存官理芯片是V星专用的。

网友:
是哪个位置的,楼主画出来 ,我找给你看看哈!!这主板我有

网友:
我刚给你查了下是w83310DG
83310可以用RT9173来代

网友:
回楼上,RT9173换上去不行.

网友:
钓鱼刚回来,:)  根据楼上图,型号是up6103s8  这次保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