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RDA6+ PRO 开机一段时间老死机。

楼主(2010-04-11):
8RDA6+ PRO 开机一段时间老死机,按复位键重启无效黑屏,而且主板的诊断灯不跑码,老显示FF。请问是主板那一部出现问题?

网友:
你是老手,我建义考虑一下CPU的扇热,电源。主板的温度。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的散热问题,还有北桥的温度。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的散热问题,还有北桥的温度,CPU的散热胶不要太厚了。

网友:
楼上诸位,我的CPU温度是正常的,才三十多度左右,至于是电源也不可能,因为我用一片相同的品牌和型号的主板代换坏的主板,使用完全正常,就是想知道出现这样的故障,一般是主板那一部分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试试把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全换掉,我上次遇到这样的故障,就是换电容后好了。

网友:
很可能是北桥温度过高

网友:
北桥温度才三十来度,哪里高了。

不知道是哪个部分电路出问题,还是主板哪个元件坏了才是关键。

网友:
死机后 复位无效 值得考虑,另外死机后,重插电源能开机吗

网友:
遇到这种疑难问题,我一般用手摸刚出问题后主板个供电和主要部件的温度,解决掉温度问题,因为BIOS里检测有时不准。
然后换个好电源再看看。
最后就看各供电部分了。或者时钟晶振和实时时钟晶振以及它们的谐振元件是否不良

网友:
这个不稳定是最麻烦的

网友:
死机后 复位无效 值得考虑,另外死机后,重插电源能开机吗
引用 网友A:

重插电源有时能开,有时则是开后无报警声,主板诊断灯显示FF,不跑码,所有风扇都正常转动,显示器无显示好像屏保一样的黑屏,硬盘指示灯也没亮,但硬盘供电应该是正常的,有盘片转动和寻道声,硬盘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遇到这种疑难问题,我一般用手摸刚出问题后主板个供电和主要部件的温度,解决掉温度问题,因为BIOS里检测有时不准。
然后换个好电源再看看。
最后就看各供电部分了。或者时钟晶振和实时时钟晶振以及它们的谐振元件 ...
引用 网友B:

我用CPU假负载点亮这片主板,用手摸各CPU 和 内存 附近的各个MOS管,温度都挺正常的,不热,南北桥温度也正常。

网友:
14# 决战新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刷BIOS,不行。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是不是扳子有虚汗的地方呢???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吧  这样的462主板应该很少坏

网友:
换个CPU和风扇试试如果不行试着做一下北桥

网友:
你可以直接刷BIOS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你可以先从简单的查起,先换个电源看看,认真检查主板上有没有鼓包的电解电容,你是进系统死机吧,那就得先排除软件故障,先软后硬

网友:
首先,查一下CPU有没有工作。主要是看看CPU烫不烫,如果不烫的话,说明CPU现在没工作,CPU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检查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代码跑00或FF,证明CPU没有工作,可是供电方面的问题,查查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场管烫不烫。

网友:
检查 内存及供电!

网友:
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你开机后先进BIOS,再按上下左右键,再去摇动内存,看看有没有死机,如果死机就好了.下面你应该知怎样做了.

网友:
CPU 电源 内存没问题啊,换了片一样的主板其他配件全部正常,那片坏的主板电容也没有鼓包。

网友:
有一样的主板 还不好办啊~~~

网友:
有些时候假负载在这种情况下不准 还是上真U  死机了后测试全板电压 对比没死机时候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