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 进水。不加电 闪黄灯

楼主(2010-04-11):
这个机器是。进过水的。不加电。后。修了修。,换过。一个PL5C(IC8974位置)换了个,LP2950(IC8901进水位置)和IC8900也是进水的位置。他输出个5V给。PL5C和TMP87。。后。。一插上有待机0.01后。按。开关。能加电。1.3A后。掉电了。,再按开关。没反应。开始闪黄灯了。开关没有3.3V电压了。没法开机了。。再一插上开关一时有。3.3V不一会就没了。开始闪黄灯。闪8下。。1(长)0(短)代码是:11001110.。。还有进水痕迹。有。TPSB43AB22A 和I/O、、但开一开始就是说的一样。有两次能开机电流加到1.30。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往上跳。。掉电了就再也不开机。。闪黄灯了。。那位师傅。给说下啊。是那的问题。 另外认有这个机器的图供奉份。谢了。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待机没有3V 5V15V没过去。正常不正常。,是应该待机有吗?》??

网友:
查一下 待机芯片外围供电是否正常包括输出.  最好是把待机芯片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