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 发一维修案例,另有一个问题问下大家

楼主(2010-04-11):
有两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1。那一位有蓝天代工的6-71-M5E50-DO2A图纸
2。VIA南桥RTC电路(32.768kHZ)是设计一边有起振一边无起振的吗?谁有用示波器测量过VIA南桥旁边的32 .768晶振波形?能否告诉下我。现在我不知VIA南桥是不是像PC97551 EC那样一边有起振一边无起振。
         机子是外国牌子,现在32.768 晶振一边有起振一边有电压无波形,晶振、电容都更换过,现在想确认下是不是南桥导致有电压无波形,还是VIA的南桥是这样。希望大家能帮一下,这我也发维修案例积极些。台式机VIA的南桥都可以,以下是一篇维修案例
      海尔H40 915芯片组。
     同行修过,接手是看见I/O、供电芯片都动边过,插上恒流源只见电流在0.1~0.02A跳动,用万能表量到3、5V在跳动时没被拉低,但1.8和1.5V被拉低,特别是1.8V只能量到 0.3V,1.5V可以量到够1.5V才被拉低。于是试将1.8和1.5V电感除下通电还是一样不停地跳动。先后更换过EC、1.5V、3、5V供电芯片,但均不成。后来思路一转,目标定在1.8V,因为量到它只有0.3V,下载PDF查看TPS51116定义发现BST电容不见了,补上去还是一样,沉思了一下,看见有一个电阻不见了,看图纸是PGOOG经它到输出的,随便补了一个上去,哈哈,电流不跳了,但数码卡没复位,量到1.8V没电压出来,后来量到下管控制极对地,除下TPS51116不短了,更换一个新的芯片上去跑码了,更换客户的CPU上去发现不跑码,原来他的CPU也是坏的,那先用我的1.5m/1/400迅驰一代试机吧,全机装好后,通电开机,靠!奶奶的,进不了XP,以为是软件问题,进PE看下吧,重新启动想进PE,奇怪了,点也进不了!先排除外设吧,进BIOS看下,真是越担心的事越发生,显示了一会就死机,进BIOS也死机,是不是风扇坏了,风扇不转,先改了一直转吧,改好了再通电,还是死机。换内存试下吧,但还是一样。*脏话*,是不是那1。8V那PG信号用的电阻阻不正常,改为10、100后通电还是一样。先休息下,突然想起915有时用迅驰一代CPU是不能开机的,虽然现在迅驰一代CPU可以开机,但会不会引起死机,换过二代的上去试下吧,换上去后,哈哈,终于看见XP二字了。

网友:
PG信号引起掉电故障见得不多

网友:
贴沉得好快,没人知道吗?

网友:
楼主又给我们这些新手上了一课啊,,915的板子只能上迅驰2带的U啊。。1带的就死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