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内存C1,换过RT9202没复位了

楼主(2010-04-11):
一个CM61(磐英CM61)拿来是不过内存C1,怀疑是场管坏,换了一对管还是依旧,内存供电是由RT9202,将其更换,主板去测试不跑码也没复位了,晕,测了电压控制管子的引脚无电压,一角0.9V,2.3.4.脚无电压5脚2.0V  6脚,8脚没有电压7脚5V  搞不清楚了,现在是没有复位了   -12V的诊断卡指示灯不亮

网友:
把原来的换回试下啊,,,是不是你换了坏的上去。。。应该是这个电压的问题、

网友:
你打过了内存的数据线的阻值了没有,侧过了系统总线有没有供电吗,再则是时钟。

网友:
电压有问题的话那就换个电源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