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开机即掉电!!!

楼主(2010-04-11):
各位大侠好?本人修一台东芝L10、故障为开机掉电、开机电流只有0.22A就掉电了!但是这个机器偶尔会正常,正常后怎样抖动板都正常,但是你放久一点去开机又会出现掉电故障,出现故障后任你怎样抖动板或压都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哪个大侠修过这个问题没有,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谢谢了!!!
掉电

网友:
CPU供电加悍一下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东芝的维修资料,可以参考下,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