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短路?

楼主(2010-04-11):
今天 接到一台 机
  拆下CPU测的CPU 电感对地短路 ,先拆掉电感边上的精密电阻   发现是后级短路
  把所有的电容拆了后  还是短路
  那是不是只有CPU 座短路了才会这样??     CPU 座周围的电容也短路

网友:
阻值是多少?是0还是50以下?
还有短路的不一定是CPU座子,也许是NB

网友:
阻值是  50  一下
    但是别的地方 都没的 短路的
   就只有CPU座附近

网友:
那个位置的阻值本来就不高,因为有北桥在挂着呢

网友:
插上CPU  下管D极对地12正常的  这我也见识过了

网友:
CPU座子短路还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一般还是NB短路了。你拆下试试

网友:
北桥坏了把

网友:
有遇到个长城的CPU附近电容对地值才1. 很怀疑cpu座短路了

网友:
去掉CPU后,如果还是对地短路 那可能是N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去掉CPU量的,

网友:
能不能开机都没说。详细点啊

网友:
CPU 座短路没遇见过。看其他的吧

网友:
你用CPU诊断卡点下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直接量北桥上的电容吧,十有八九是北桥挂了!

网友:
13# nbsir           不能开机

网友:
不能 开机
就是CPU 供电的 那些电容的焊盘所有都对地短路了
   估计是北桥坏了

网友:
CPU做短路还没遇到过,一般是CPU滤波电容坏的多。你在测下NB看看是否是NB短路了

网友:
CPU CORE电压同时给北桥供电,如果去掉CPU还是短路,北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CPU座短路的少见。话说回来,阻值小一些并不代表短路。你还是先看看主板上的各路供电是不是都能正常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