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主板时因注意什么

楼主(2010-04-11):
请问检修主板时是不是应该把CPU取下检查啊。。。听说要上什么负载不上可以吗?
我现在手里有块主板。插上CPU开机。诊断卡复位灯一直闪。。。。把CPU取了复位等就常亮。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没有跑码

网友:
没有跑马,

网友:
取下CPU后当然就复位灯常亮!
当上CPU时,复位灯一直闪,修复位,检查各设备IDE接口、AGP(或是PCIE)、....等,是否有复位,BIOS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s10274chen能不能加我QQ帮我讲解一下小弟。万分感谢。QQ:1156562385

网友:
我没有QQ
我也没有很厉害啦!多搜集些资料,稍微读一下,复位闪动的我没修过。
小弟我不是专门从事维修的......我还是学生,from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