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各种信号的简称

楼主(2010-04-11):
求 一份笔记本中 各种信号的简称
  本人是个 菜鸟
  谢谢

网友:
PG  电源好信号   SD   控制信号   CLK  时钟    RST   复位   DH   高端管驱动输出  DL   低端管驱动输出
FB  反馈  BST   激放   CSH   高端电流检测  CSL    低端电流检测   REF   基准电压       这些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这个  还是知道
   就是那些什么待机电压      不知道那里有这些文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