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462的2000+没接风扇开了一会降频了,成了6.5倍了,回不去了。

楼主(2010-04-11):
怎么能给整回去呀,还是坏了?

网友:
看看BIOS有没有正确

网友:
换了块板子,能回去,但是装系统后,重启不了,必须断电才能重起,可能U的体质不行了。

网友:
清COMS呀,和U没关系吧,就是在主板里设置的,实在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