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566点不亮

楼主(2010-04-11):
我是开始学修板,表达不清楚的话,师傅们不要笑,我有一块V星的845(MS-6566),上CPU后,测试卡开始显示DE(查代码属于无意义),后来又显示01(代码解释
处理器测试1,处理起状态核实,如果测试失败,循环是无限的。
处理器寄存器的测试即将开始,不可屏蔽中断即将停用。 CPU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失灵。)
下面无法下手啦,请师傅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你先换个正常的U...然后再试试看..不行的话可能有座子有没有虚焊了.

网友:
曹航兄,先这么称呼吧,我真是新手,换个正常的U,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你是一开始跑DE  还是跑了一段 才跑到DE呢

网友:
按住CPU看能跑过去吗?

网友:
谢谢各位,一开始跑DE,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大哥,没别的信息了?电压,时钟,你都测了吗?要不,你在论坛搜索下MS-6566的帖子吧。你这样问,没人可以帮你。

网友:
是不是U座的问题啊!!!!!

网友:
看到跑DE后 在按下复位键 也就是重启的两个角 看诊断卡上的灯有反映没 有表示主板已经有复位 没有就要从供电 时钟 复位本身去查 一般CPU复位后就会开始发处寻址信号到BIOS 按这个思路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