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5R 不认摄像头

楼主(2010-04-11):
没有摄像头的设备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 没有摄像头的设备 BIOS里面有两个 恢复的选项

LOAD USER DEFAULTS

LOAD MANUFACTURE DEFAULTS

这两个恢复选项不一样  第一个恢复以后 不认摄像头 USB正常 使用

第二个 恢复以后 有摄像头的设备 但是视频不了 打开摄像头就没有响应了  并且 USB也变成1.1 的了 不是2.0 的高速设备了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BIOS 版本是最新的 505 的 华硕官方网站的 在系统下提示不让刷写

我不了解 摄像头的总线 是怎么走的  有人说是跟USB是一路总线 我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
拆掉电池,再试下?
应该是和USB线路一路

网友:
华硕的一般跟USB设备一样的接法,就四根线行了,直接换吧,我换得多了,这东西容易坏

网友:
换啥呀  摄像头的线是和屏线在一起的 分布清哪个是摄像头的线路  我没拆屏看  找到了线路 又能怎么操作呢

网友:
查一下摄像头有没有5V供电,两根信号线阻值正不正常,不行就换个摄像头看看。

网友:
重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在官网重新下个驱动试试,我今天刚下了个

网友:
机器拿走了  没修好  我想也是跟BIOS有关系呢  但是我来得及刷

还是要谢谢各位啊

网友:
摄像头有4根线往下亮    一般的短线多谢

网友:
多谢  下次遇到再说吧

网友:
摄像头接的就是USB信号还有一个5V供电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坏了  ASUA的摄像头和USB设备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