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画面上下抖动

楼主(2010-04-11):
之前故障是画面左右收缩的,原因是虚焊造成的,但补焊后发现画面上下抖动,我真的无从下手,请各位兄弟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
调下刷新频率看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比如场块。或行场IC坏。

网友:
我调过刷新率还是不行,不过我发现我转动显示器的位置,画面就不怕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