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发后掉电-讨论会

楼主(2010-04-11):
今天接了个10寸的 mini pc (杂牌的)待机正常0.1 ,开机电流直接跳到1.20+维持半秒后 掉电倒0.4-0.9之间停半秒钟,之后回到待机状态!反复测试亦是如此,按住开关不松手可一直循环下去。
  本人属于维修新手只会判断元器件好坏,请各位路过的有经验的老师们谈谈维修思路,讲讲个人经验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之后的后级有短路,重点查查系统单元电路、CPU供电单元电路以及局部供电单元电路的高低端管以及供电芯片本身有无击穿或损坏,如以上正常,再看看南北桥。这种本应该是集显吧?

网友:
是啊集成显卡,而且应该是集成南北桥的芯片是via(威盛)的,不过你说的那一道道电路
:(

我一条也找不到

网友:
以那些大电感为核心元件找找电路。如果分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