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自动触发掉电

楼主(2010-04-11):
小弟有款IBM T43的机器,之前是进了水,然后吹干后通电会自动触发显示后马上掉电,掉电后无法触发,待机电流为0.04,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能 指点一下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就找进水部分,肯定是有断线什么的

网友:
看看H8或IBM芯片或TB芯片周围有没有小场管损坏,疑似触发电路上某个小场管对地短路。

网友:
恩,没有故障解决方法阿

网友:
仔细检查主板进水得地方,看有没腐蚀

网友:
都有显示应该不是H8什么的吧  先看看有没得明显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