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关闭电源后再开启指示灯亮,显示器无任何反映。

楼主(2010-04-11):
一台杂牌LCD液晶显示器,内部有集成电视盒。故障为正常使用当中关闭电源再打开指示灯亮(不论显示不显示指示灯都为红色)LCD显示器屏无任何反映,但是拔掉与主机连接的信号线,重新打开液晶显示器就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使用当中如果再关闭液晶显示器电源,再开启的话又是指示灯亮,液晶屏无任何反映。

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刷软件

网友:
我遇到过15的,和你说的一样,当时我认为,解压板上有信号触发器,抽抽电源线再开一次就好,没管它,没多久时间屏闪了,撤开25V470UF的电容古包了,换后它也好了。

网友:
提醒一下楼主匆忙发错版块了,带电视盒的显示器暂时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