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E23 电流0.7A 左右反复跳变

楼主(2010-04-11):
机型:旭日E23  故障:电流0.7A反复跳变

板号:4k101  07260-2

各电压点正常 各复位正常 不上内存 0.6左右电压 上内存后 0.7A左右 电流反复跳变

据经验判断 BIOS资料损坏   刷写后正常

附BIOS资料 G230-E23通用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一眼就看穿,早几天搞一个搞半天才想到换BIOS,看来得多注意学习了

网友:
这也太NB了  我没遇到过啊  收藏了

再就是 楼主凭什么经验就是BIOS问题呢

网友:
说明楼主修BIOS的问题多啊   呵呵
上不上内存看待机可以基本判断主板供电和桥   所以楼主先换BIOS       是这样吗

网友(2010-11-30):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原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