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求助 电流跑0.49 诊断卡跑A0 不亮

楼主(2010-04-11):
dv1000 855北桥 原来usb不能使用 更dbm后全部正常,客户用了一个礼拜后 开机不亮。
电流跑0.49 诊断卡跑A0
内存更换过 内存槽也加焊过 北桥 南桥 cpu座都加焊过了 故障依旧 高手帮忙指点迷津,不甚感激。
cpu

网友:
没过内存,,,那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加焊不一定有用,,最好换掉

网友:
一看就没有过CPU呢,你加焊北桥和南桥,内存,有什么用啊? 你用假负载看一下PG信号,CPU供电有没有上来,有的话可以检查一下U座,有没有接触好,没有PG信号就要检查,U的供电是不是正常,正常的话可能就是芯片挂了, 换一个就OK了
小问题

网友:
对,先看看PG有没有出来,放上假负载去量量U座跟NB的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多谢楼上 cpu供电0.9 ccpu周围330电容已经换过 cpu供电管已经换过 不过没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款机器的CPU供电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能跑A0应该CPU已经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
看看还是否是南桥的问题,查查PG信号。看来现在是跑内存了。和南桥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