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开机死在LOGO

楼主(2010-04-11):
开机在LOGO过不去,键盘按F1无反应 ,加热南桥,显卡无效,更换BIOS无效,BIOS刷成无安全芯片的也无效。CPU电压正常。请教高手,这该如何下手

网友:
还是重点检查南桥跟I/O

网友:
不知道跟内寸有没关系

网友:
更换过内存,还是无效

网友:
死机的时候有没有1.2 和1.8V   诊断卡是不是在卡死的时候显示了00啊

网友:
估计是I\O了

网友:
更换内存 试下,内存槽虚焊, 加焊内存槽,更换显卡 。

网友:
根据我以前DELL的经验,在南桥这边的问题。具体哪根信号线就不好说了。

网友:
今天发现一个新现象,好的BIOS芯片换上去只提示按F1.

这片BIOS在好板上提示按F1 F12 两行字,缺少F12提示.

说明是显卡?南桥?还是IO故障呢?

网友:
要不换个南桥有可能会好

网友:
BIOS不是了那你换个  内存 试试

网友:
很多都是南桥的问题,还有量一下南桥旁边的排阻那些事中断信号都会引起LOGO死机

网友:
是呀,LZ可以考虑下南桥

网友:
具体检查主板过孔是否短线,无则换南桥

网友:
如果做过南桥,边上要清理干净,,滞留物也可能有映响

网友:
有没有看代码是多少啊?

网友:
南桥到硬盘的数据线 地址线断了

网友:
换南桥啊 挡LOGO把外设都拔了还挡的话就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是是吧

网友:
搞过几台T22的同类故障,是换的PC97338,希望有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
建议重做南桥

网友:
把所有外设都拔了看,包括键盘,再试着看,不行,换I/O,不行,换南桥。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帮不了你

网友:
我碰到过DELL的是南桥问题,楼主要是确定南桥没事,那就换个键盘看看如何

网友:
换南桥吧加热时没用的

网友:
换掉IO吧!

网友: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当LOGO都是检外设检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