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B和30A是不是就是所谓精密电阻?

楼主(2010-04-11):
两贴片电阻,表面数字为01B和30A,与1117的控制级电压相同,并相连,请问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精密电阻,谢谢。

网友:
是属于少见的精密 01B 应该是1KO

网友:
对,这是精密电阻,,,

网友:
是属于E96数字代码和字母混合标称法,01B=1K,30A=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