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见的问题啊

楼主(2010-04-11):
小弟 拿到一块 富士康的主板775针   插检测卡 能点的亮 一切正常 ,,,, 拔了数码卡 就不显示了   而且就认一张数码卡   (小弟有2.3张数码卡) 就认那么一张 我修到这么多没见过 插其他设备 无反应 不管是 网卡还是其它的 怪了 请问大家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呵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主板也认生人呀!没遇到过

网友:
诊断卡与主板的兼容性问题贝~~~

网友:
有遇到过的人 快来啊   太奇怪了

网友:
我们的诊断卡有时候有“引导”启动的作用,不过像楼主这样的,实在没见过,不行就把诊断卡给他带着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很久了,是一块技嘉462的板子,开机可以触发,但整机好象没有跑起来,不亮,插个诊断卡上去就一路跑到底,正常了,可是过几天有是不开机,再把卡一插又好了,我换过了除主板外的任何配件都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梅捷的主板,要插上检测卡才能开机,取下卡就开不了啦,由于是新板,最后还是返厂搞了

网友:
见过一次。听师傅说是南桥的事。。。当时那块板后来就被加焊芯片给搞定了。其它各大芯片到处加焊加焊。。。。

网友:
怎么会有这种问题?没见过,要是这样可能是板空焊了

网友:
是不是PCI连其他部分的复位信号(或时钟信号)线有问题,用卡后卡会放大这个信号(猜测,因为卡要用分频电路检测该信号来电亮复位状态灯,在分频前要放大信号。),再经过偶合到正常的线路里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跟要摸南桥的时钟晶振才能开机的原因差不多,呵呵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说不清,也遇见过,看来也挺多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连卡卖给他了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一块815的也是这样,要插上诊断卡才能点亮,而且运行正常,最后还是插上卡直接给客户了。我还遇到过一块845的,只要有东西(比如手、纸巾、木棒、塑料等)在南桥上空(注意,是上空,不用碰到桥的)距离桥面大概1公分处,主板立即断电,东西拿开主板就自动上电了。不知这种现象大家遇到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更新鲜。应该是1000年碰到一次

网友:
太假了把  16楼那哥们 你应该问下厂家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在桥里面安装什么感应新片了...呵呵

网友:
16楼的现象我也碰到过。这些怪现象都与南桥有关,换了就好。

网友:
维修当中有时候出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的。反正怎么好用就怎么弄了。

网友:
遇到过,有时候还跟插的PCI槽的位置有关,

网友:
18# 迷糊呀迷糊 等过几天我找个摄像机拍个录像给大家看看。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一块815的也是这样,要插上诊断卡才能点亮,而且运行正常,最后还是插上卡直接给客户了。我还遇到过一块845的,只要有东西(比如手、纸巾、木棒、塑料等)在南桥上空(注意,是上空,不用碰到桥的)距离桥面大概1公分处,主板立即断电,东西拿开主板就自动上电了。不知这种现象大家遇到没有?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5361-1-1.html

呵呵。这么奇怪?最后找到什么问题了嘛?

网友:
给他把  自己在买个新的

网友:
死要死个明白啊。PCI的复位信号和南桥的问题。

网友:
哈哈 这种问题啊 你就给客户卖个诊断卡得了  你说他电脑得癌症了 需要打个桥 就是这个诊断卡  并且是进口的 一张好几百呢  然后卖给他  发财了 LZ

网友:
有一次我换了南桥  换完加电了 跑数正常 只要有东西在桥上面1公分处就掉电  不放没事  关键在机箱里的硬盘刚好在桥上面  真晕死  硬盘不能移动  害的我又换了一个才好

网友:
我遇到过  而且一定要插PT093才能跑码  送093实在划不来   最后加焊SB 就好了

网友:
梅捷的NF520板子我遇见过一回,和楼主说的一样,一定要插上诊断卡才开机,拿了过几天就又不行了,插个网卡都不行,后来把热风枪加了下热,结果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顾客拿走用到现在都好好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但是把主板加热后,就没有这样的现象了。

网友:
归结下来似乎还是南桥虚焊造成的~~呵呵

网友:
那插其他的卡的时候走码么,

能走几步啊

网友:
搞火里头拷拷就行了。。

网友:
碰到这种怪现象加焊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