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插耳机外放不关

楼主(2010-04-11):
  今天遇到一个HP的本本,主人说用的插耳时外面扬声器不关耳机和扬声器一起响,怪怪,我一想告诉他没有太大问题,
  心里想可能是接口电路的问题,换一个接口就搞定了,就开始动手拆了,这个本本还挺不好拆,不过我怎么也算拆机高手了,没有问题裸了它
  终于看到它了,嘿嘿,把接口焊下,焊的时候废了好大劲,重新找个新的换上了,完毕开始试机,进运行里DXDIAG声音测试里,插上耳机一听,妈呀失败了还是一样
  心想啊还真小看了这个故障,在耳机旁排了排元件,没有发现短路,是不是功放芯片,还是声卡解码芯片挂了不确定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高手和有经验的朋友也帮帮忙解决一下,
  我是新手敬礼

网友:
接口有一PIN是用来侦测耳机有没有插入的,查查这PIN了

网友:
HP的机器要先装UAA驱动,声卡才能正常使用!你重装一下UAA驱动再装声卡驱动看看

网友:
朋友什么是PIN呀,太高深了,详解一下喽

网友:
驱动没有看过也说不好就是它的故障,明天也可以试试,不过我看是硬件的事

网友:
建议安装原版驱动    HP的就这样  不喜欢

网友:
PIN就是脚位的意思 他说的是芯片上有个脚是来监控耳机有没有插入 我想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先把驱动搞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