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板品牌机拆下的pm845gl,IDE口全用不了!

楼主(2010-04-11):
一板品牌机拆下的pm845gl,IDE口全用不了!

原来IDE口还可以用,但发现上不了独显,上独显一直都无显示,卖出后用了几天,发现认不到硬盘了,换一个口后,认到硬盘,但进XP

反复重启,多拆几次后,现在是怎么都认不到了,请教下各老师!

IDE不外接设备的话,测试卡能跑到FF,,接光驱或硬盘的话,测试卡跑75!

BIOS刷过无效,IDE各脚阻值都在700左右,除了地线!压过南桥无效!

IDE直通南桥,,难道不是虚焊就是挂了吗?

网友:
先易后难,先打点焊膏加焊一下IDE脚(背面),如不行,就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前天我还遇到一个462的板子,显示不到硬盘,偶可显也是乱码!压南桥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后加焊南桥失败,开不了机了!报废!

网友:
加焊了IDE焊接口无效,手头没东西能加焊南桥了!

网友:
加焊南桥吧~~像这种现像多为南桥故障~~

网友:
上BGA焊台做南桥

网友:
买个好设备作南桥吧

网友:
测一下IDE的供电电压,还有内存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
加焊南桥吧,焊南桥可以用风枪啊,把头去掉,垂直对芯片加热3到4分钟(注意受热均匀),带主板完全冷却后在动主板(切记)。

网友:
南桥损坏一般都可以从IDE线据线打阻值判断出来的,先量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去BIOS里面看看是不是关闭了IDE接口

网友:
有些板子就那么怪,没动它也无缘无故的丢失了BIOS资料的,最好条件允许的话去刷个BIOS

网友:
先用力压压南桥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时不时又可认到硬盘,换过别的盘也一样,认到硬盘后板热了就死机,再重启,又认不到了!

网友:
当然啦,脱焊问题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南桥是重点,如果845的话,南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小,建议大力清理一下南桥及IDE附近的电路,应该会好的

网友:
再测一下南桥旁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如有焊下测两段,如乃短,南桥有问题,只好加焊,加焊乃不行,只有重植桥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换了试试

网友:
最好是重新换桥!!!!

网友:
换个数据线 不行就做桥吧

网友:
此板 agp 插座 为 add 卡专用 插agp 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