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a01

楼主(2010-04-11):
故障现象为:能正常点亮,但是刚亮或者刚过了26就马上重启,有时候自动关机,过几分钟以后自动开机,偶尔能正常进入系统,没过多久又关机或者重启,不出问题的话一天一夜都没事。不上CPU内存没关系,供电正常,I/O、内存供电管、CPU滤波电容、内存滤波电容都换过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空焊了啊   把IO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最好是把CPU供电的电源IC换一个看一下

网友:
我也认为可能跟CPU供电不足有关,换个电源IC试试

网友:
先吧ATX电源排除在外。再按楼上几位说的排除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
这就换PWM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