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更换电容容量可不可以不相同

楼主(2010-04-11):
如题,今天更换主板一个cpu输入端12供电16v 2200u的电容,由于找不到2200u的,故用1800u的代替,不知道对主板或其他有什么影响?
就是12v并联有两个2200u的,一个1800u的,耐压都是16v,不知会有什么不当方面?请高手指教!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刚baidu了一下,电容并联后的耐压不变,电路总电容量是C=C1+C2+C3=2200+2200+1800=6200u,比原来少了400u。受到的影响顶多是储能和滤波效果差点,仅此而已吧。理解的不周到之处还请指出。

网友:
这个不好一概而论,要看原版的设计参考手册,一般是可以的,ATX12V接口处主板上有时会有未装电容的空位可利用!!!

网友:
没事的~~并联耐压值不变,容量增大,

网友:
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耐压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应该不好紧吧

网友:
只要富裕度大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是耐压值和容值一样或大于就OK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问题的,但焊接时要注意焊点处理。

网友:
主板上 差不多就行啊 要求还好 不高

网友:
只要耐压足够,对于大电容容量差的不是很多可以用

网友:
小一点也是可以的,,,,问题不大

网友:
很多主板的电容爆了几个都不影响工作,更何况才小了一点容量.

网友:
本来装的一些元件就允许百分之几的误差的

网友:
只要耐压一样就行容量最好比原来的大一点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能带吧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CPU周围供电的!看什么情况!最好不要凑合! 你要是想以后不麻烦的话就把那几个一样的电容统一换了!当然是相同容量的! 大一点也行!不要大太多了! 换上去的电容也要是 一个型号批次的!不要杂七杂八的!~

网友:
像主板上电容的代换是 以 : 耐压值不变。容量在+-20%的正负 为代换
注意耐压一定要够  不让上了之后会 :爆”~的!! 会有响.  离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