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引起CPU占用率100%?

楼主(2010-04-11):
我有一块华硕845P大板,是库存板,上几天给客户换板就拿出来了,换好客户拿走隔天就拿回来,说QQ视频很卡。进XP后发现CPU占用率30-50%,一开QQ视频就100%。鼠标移动都卡了。硬盘分区重装都没用,再换块主板后就OK了。
初步确定是主板硬件引起这个故障。
请教各位大大,主板上哪部分故障引起的?

网友:
南桥不良机率大

网友:
你有换过CPU试过没有吖?可能是板子兼容性不好,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CPU换过。,1.8-2.8的都能点亮进系统。1.8的不开视频都卡,2.8的好得多,但是开视频还是卡,CPU占用率很高!

网友:
是不是风扇扇热不好

网友:
不是,CPU温度30才几多

网友:
我也有一片昂达845GL的,是2002年的,回收回来后换给客户上C2.4的CPU,512M的内存也是很卡,现在换回来放着找不到原因,进系统什么的很顺,就是连看RM也卡,很郁闷

网友:
这个问题很怪的,我也曾经遇到过
处理不了,不知道谁能解决

网友:
我有个v925的板子和你说的一样,用电脑公司9.2的系统装,怎么装都卡,后来换的别的雨林木风的系统,好了,不卡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明天我也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进系统不是很卡一切都正常的情况下CPU的占用率还是100%建议考虑刷新BIOS原始或者新版的都可以。

网友:
没遇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