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开机就长响

楼主(2010-04-11):
今天有个客户送来一台旭日150的机子,开机就长响,测了各种电压都正常,先是刷BIOS,还是一样,在网查了一下,都说可能是北桥有问题,搞了个北桥换了真的好了

网友:
怎么个响,是不是键盘有问题,有的键盘串键就会这个样子,键盘拆下来看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旭日150开机不跑码还啸叫的,也是换北桥好的

网友:
想知道,换北桥贵吗?

网友:
为什么换北桥就好了呢····

网友:
是北桥  我也遇到过 2个  电流0.6A左右吧

网友:
旭日150北桥容易损坏,一般现象是长啸,蓝屏,加点无显示。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看样子这真是通病

网友:
中国主板基地不错!!学到了很多东西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内存没插好也会导致长响  还有COMS电池坏也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