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04-11):
  我的主板是佰钰848P的主板,电脑可以强行开机,我量了开关针哪里没有5V或3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4G6)_M~KG(4G[8[QchinafixD`H.GIF3V电压,估计问题出在ATX座9脚和开关针之间,我今天跑了线路  三极管找了半天找不着,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菜鸟刚学没几天。。。 各位师傅帮忙给看看。

网友:
我的主板是佰钰848P的主板,电脑可以强行开机,我量了开关针哪里没有5V或3.3V电压,估计问题出在ATX座9脚和开关针之间,我今天跑了线路  三极管找了半天找不着,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菜鸟刚学没几天。。。 各位师傅帮忙给看看。

网友:
主板开关针上的电压一般来源有一两种,一种是从三端稳压管或场效应管供电过来,一种是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到5VSB上降压过来的。具体你可以从开关针开始路电路可以查到的

网友:
从开关针那里倒着跑。一般是一脚接地,另一脚先接个电阻,再直接紫线来着。

网友:
那就没办法啦,必须先查出线路才能修滴

网友:
电路可以从开关针 跑到电阻,  俩三极管, 出来又接电阻  在后来的线  进了主板里。。。       从这里到第9针  用二极管档测量没反应 ,什么问题呢    跑线都跑不通(难道跑错了)

网友:
开关针倒着,先接地,再接电阻,再接紫色

网友:
道理我也知道   只是是现在 线跑没了 ,  不知道下一步接哪儿了、、(麻烦好心人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