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维修一例VIA芯片经组

楼主(2010-04-11):
哈哈,接客户一主板,开机不上电,先开机壳,哈哈,二修机,开关线拔了没上的,看到NB旁边供电管已经面目全非,当时一个想法,死马当活马医吧。拆下主板,开机,诊断卡没显,复位长亮,哈哈,供电问题,查呗,拆U,上假负载,哈哈,有意思,复位正常了,供电都正常,嗯 ,U 问题吗,换一个,问题依旧,上假负载,内存供电只有1.8V,测PCI3.3VSB没有,时钟正常,哈哈,感觉问题比较复杂了,告诉客户明天过来拿机,拿板在仔细看哈,上家只动了NB2.5V 1.2V供电,其它地方没动过,上U测,发现上真U NB供电,内存偏低,哈哈,于直接横渡太平洋,修了一桥,成功修复,哈哈,上几张图片给兄弟们看看哈,哈哈

网友:
说得不是清楚,麻烦楼主补充一下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过程也不详细,动的是 NB还是SB?

网友:
内存电压坏了呀

网友:
说清楚的吗,都听不懂

网友:
不知道最后LZ所谓的内存电压不正常   然后做桥电压就好了吗??

思路很乱

网友:
\思路太乱说得什么原因都没听懂

网友:
飞桥是加焊了还是又换内存供电了?

网友: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搞了些什么,哈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下

网友:
根本没思路

网友:
这云遮雾绕的,一点没看懂

网友:
思路没想好,也没表述好

网友:
表达有问题啊,这么多人都看不懂。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横渡太平洋……

网友:
看看人家月饼老师的帖子是怎么写的,写这些云里雾的东西,让人看不明白,而且容易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