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芯片资料

楼主(2010-04-11):
ITE
IT8716F-s
我找不到他的脚位定义PDF

网友:
75 接触发排针 76接ATX14  72到南桥跳变 71南桥给IO信号

网友:
好,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
2楼的朋友,错了啊
今天怎么跑也跑不通,后来走线路才发现
70脚是通过一电阻到排针,71脚接绿线
67脚发向南桥,但我始终找不到南桥的返回信号

网友:
请楼主点上面的站内搜索,输入IO脚位图。有很多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查了,也查不到,只有12F的,都没有1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