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明基G900 19液晶,屏幕拉丝。是哪部份电路问题?

楼主(2010-04-11):
window
求助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你没有通用板吗 找一个通用板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把屏线从新插拔一下,一般就OK了......!!!!

网友:
像楼上说的,找个通用的驱动板带一下就知道是哪怀了!看样子像是屏坏了。节哀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坏了,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请指教用什么样的通用版合适?刚刚涉足液晶维修,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故障排除。用橡皮擦拭带状电缆两端触电,OK。

网友:
啥也不用测了。屏报废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你用代换原则 一步步排除故障

网友:
两点可能:一 屏线松动 二 屏幕本省的问题 可以交叉验证仪下啊

网友:
先看看屏线吧

网友:
现在 19液晶坏的真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