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x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0-04-11):
原来的问题是南桥发烫,被我换了个场管换好了。现在新问题是装系统,装的是深度技术XP,装到1/4的时候自动断电,请高手指点!

好了原来是电源问题!

网友:
没有高手来帮帮小弟吗

网友:
换下CPU  内存
  确定硬盘没问题?

网友:
硬盘肯定没有问题的,我以前都是好好的

网友:
也许是CPU的问题,你换个CPU再试试看。 还有,注意看看其他元件有无发烫、

网友:
是电源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