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非常奇怪现象 有兴趣进来看看

楼主(2010-04-11):
DELL D600 现象是 冷开机  电流到0.2左右   然后自动掉电
看电流  应该是不过CPU    于是加焊过MAX1623E   加焊后可以正常开机了
把机器基本装好试下   又不行了
继而加焊了CPU座   网卡芯片
最后发现每次加焊后可以正常开机   把主板放着冷了  又是同样故障  到0.2左右
反正加焊过都能正常开机   放凉了主板就不行了
我就郁闷  应该是什么芯片有点虚焊吧
现在还不自动哪个芯片不行啊
待我明天把全部主要芯片都加焊看看情况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我就第一次遇到

网友:
有某个零件性能不良憋,一受热就又恢复一点,,这个机器的线路图那么完整,开不机的时候就查线路看看是哪个信号没到。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我遇到过是HP V3000的 机器,做完北桥后能开机 ,凉了就不能开机。加焊CPU供电芯片后能开机 ,凉了又不能开机 了 。后来反复多次,最后更换其供电芯片才好

网友:
电流那么小,一般还是哪路电压没起来,要测一下才能找出问题。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你换下CPU的供电滤波电容看看,一般这都是某个元件性能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