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电源能否改装成摩托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0-04-11):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热爱电子技术,更喜欢捣鼓,本人现有一闲置摩托车电瓶,但长时间不充电就会坏掉,所以当电压低于3V我就要拿出去充电,每次5元,时间长了觉得很不划算,因为这个蓄电池我还可以用作卫星调试供电使用, 本人现有一计算机电源,质量不错,请问计算机电源能否改装成摩托车电瓶充电器???谢谢回答!!!!!!!!!!!

网友:
电瓶是多少伏的?

网友:
电瓶是12V的

网友:
当原可以,电瓶一般是12伏
直接从ATX电源接12V充就可以
注意正负极

网友:
ATX电源的12V(黄线)输出一般在10A左右,充摩托车12V电瓶,从功率上是足够了,不过给12伏电瓶充电理想电压应在13伏至14伏。要充也是可以的,应该能充到90%的电能,想到100%,有点困难。先接好电瓶,把ATX9脚对地短接一下,看电源电扇转了,12V就有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从电源的12V(黄线)和地线(黑线)接条线出来,然后拿条导线,把绿线和灰线连起来就可以充,但估计充不满你的电池。因为当电池的电压升到12V的时候就没办法再充了,如果想真正充满电池必须想办法把充电器升到15V左右比较好。

其实你可以到电子城买个15V的直流充电器的,这样就可以直接充,也花不了多少钱(至少比你每次出去给人充花5块钱划算,小数怕长计)

网友:
电源的功率要大于电池的功率。

网友:
如果上是6伏电瓶,就不能直接接黄线,恐怕有问题,接红线5伏肯定充不滿,用12伏充可以串7到8二极管(功率稍大的,不是锗管哟)每个管降0.7伏,就可以充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前辈的指点,学徒再次衷心感谢!!!!!!!!!!!!

网友A:
电源启动是绿线接黑线,电源电压有一点低,可以调节一下里面的检测电阻的

网友:
我改过,可以的,最好电压调整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上“维修公司”大哥,电压怎么改啊,请支招?!不胜感激!!!!!!!!!1

网友:
用12V充12V肯定不行   一般电池充满之后电压要涨个1-2V

网友:
把电源内部输出12V虑波电容拆掉。应该可以得个高出12V的电压出来就可以冲!14-15V比电池高2-3V就能冲满!电池要求不是很高可以放心拆掉虑波电容!拆了测下电压看看!

网友:
把12V改一下,改成14V或14。5V就行了

网友:
改反馈电压呀,,,就是改稳压部分

网友:
可以充,但充不满,把12V滤波电容换成16V的应该还行。。。。

网友:
把电源内部输出12V虑波电容拆掉。应该可以得个高出12V的电压出来就可以冲!14-15V比电池高2-3V就能冲满!电池要求不是很高可以放心拆掉虑波电容!拆了测下电压看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不行,它有稳压电路,,,所以不行的,,要改稳压电路

网友:
以世纪之星电源为例,,改我图示的电阻就行,,

网友:
好像不可以。

网友: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ATX的输出电流很大,而大电流充电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很大的

网友:
楼上的同志!电流的大小还是要看负载的吧!真正充电不可能那么大电流的!你这个又牵扯到一个测电流算充电时长的问题啦!

网友:
保险一点用个铁芯变压器加上整流电路来给电池充电,再用电压表随时检查电压的变化情况,一超过最高电压就断电,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网友:
现在高手真多

网友:
最好是有个电池检测电路,防止充满后还不断电,导致报废,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计算机电源也有12V,不过12V的电瓶通常是用14或15V电压充电的。

网友(2014-03-28):
引用 网友A:
电源启动是绿线接黑线,电源电压有一点低,可以调节一下里面的检测电阻的

前辈这个怎么调节啊?没跳过能详细说明下吗?
最好有图解,先谢谢了啊

网友:
12伏电瓶标准充电压13.8伏……

网友:
在网络上找找,有更好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