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进系统掉电PE也进不去

楼主(2010-04-11):
接客户一T23进不了系统,只要到出到XP时电压就立马掉到0。5左右了....键盘灯也不亮了,就是死机了。原以为是CPU、北桥供电电感虚焊了叱,焊故障依旧,显卡做了也不行.....
有谁遇到过的说下,定感激哈.

网友:
今天又换了个南桥还是老样子.....
没人顶吗

网友:
没....没那样的U....
谢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
掉到0.5肯定有电压没有掉了,在死机的情况下去量测主板各电压是否正常,就可以判断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各路电压都正常、
头大了。第一次遇到

网友:
肯定是哪一路电压有问题!用示波器测死机那一瞬间的每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