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T 电流 2a 没显

楼主(2010-04-11):
原来可以开机的~问题是无线网卡不认~ 正常关机突然再开就开不了~~电流从 0.006 -跳到 1.1左右停1秒 然后跳到1.8 1.9 2.0 再跳到1.6  感觉已经开机~但内外都唔显~键盘灯可以开关 ~拔掉显卡 跳到 1.6左右 维持1 2秒就跳回 1.2   现在迷茫啊~机子原来是可以开的~~不知道怎么交代呢。。。拔内存 拔显卡用酒精清洁过引脚无果。。。

网友:
LZ是NVIDIA的芯片组还是Intel的,如果是Intel的是显卡,如果是NVIDIA的北桥几率更大,但不不排除显卡。重做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
是独立显卡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是C51的~~ 7300的独立~~应该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下在说贝 ,小心些   杂也不会在扩大故障就行

网友:
要是北桥跟显卡比较进的话,加焊显卡的时候有可能把北桥给焊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