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关不了机什么情况?

楼主(2010-04-11):
客户拿来一台BENQ S41的本本,进不了系统,叫给他装系统.
装好系统后进系统一切正常,问题就是关不了机,点了关机后界面就定在WINDOWS正在关机的那里,一直不动.但鼠标能动,
以为系统没装好.换了个其它版本的系统还是一样,最后硬装系统不带任何驱动还是一样,
把硬盘换了装-内存也换了,CPU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接下来完全不知道从哪下手修了,
这故障有朋友修过的请指教一下,
故障就是关机定格在WINDOSW正在关机的画面,鼠标能动,重启还是会定格在那里,一直没反应只能强行关机,
软件,硬盘,内存,CPU都排除了.接下来该怎么查啊,

网友:
你进PE 试试看能关机不?  如果还是不能 就要给客户报修主板了,看看I/O部分 是不是进水了 这个板子散热不好,容易坏显卡,但这个问题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进PE是可以关机的.
就是系统装好后就不能关机定格在 WINDOWS正在机关的界面,
主板拆开看了.没有进水什么的.也没有修过.
怕把故障扩大化.所以不敢轻意的下手弄.而且是不知道弄哪.很茫然.

网友:
可能是BIOS中有关电源管理的选项没有设置好

网友:
对啊,是电源管理出了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EC或SB吧,就与这2大部分有关系了。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装下主板驱动试试。以前碰到过台式机不装主板驱动会关不了机的情况

网友:
我去年MS碰到过,关不了机,结果是SB后面某个小电容氧化造成的。你仔细看看有没诸如情况。

网友:
还原BIOS 设置看看,装 WIN 7 能不能关机?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下··
或者刷下BIOS···不过你说他原来只是去你那里装个系统·说明他原来是好的··
那你换个版本的系统试下啊·

网友:
把除了硬盘的外围谁被全都拔掉  。尤其是那个WIFI

网友:
遇到过是PCI禁用久可以关机的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操作系统  本本太能调系统

网友:
之前修到过一个七喜的机器关不了机的,关了机电流停在0.6屏显示蓝色,是值南桥好的。然后修过一个也是关不了机的忘记是什么牌子的了屏幕黑了但是所有的供电都在的是刷BIOS好的。上次我自己的机器中毒了现象和你的一样,在“正在关机”界面一直卡死

网友:
ec能随便换吗?里面好像有程序吧?

网友:
学习学习。应该不是系统的事吧。

网友:
希望 楼主早日揭晓答案

网友:
量一下南桥哪里的中断排阻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尽量用手动装系统,不要用ghost,用ghost容易出问题,,经验主义!

网友:
硬件问题吧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