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0寸液晶电视维修问题 求解

楼主(2010-04-11):
创维20寸液晶电视插入有线可以搜台有信号 但屏幕是暗的显示无信号 插入VGA也是显示无信号 插入AV就是花屏,求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可能需要写程序

网友:
请楼主写下机器的型号以及机心型号

这个现象可能是处理电路问题,或者是有组电压问题

型号如果是2XLETV什么的 那程序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写下程序试试,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程序或者主板坏,先量量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