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 MAC的机子多 一个MACBOOKPRO的机子 花屏

楼主(2010-04-11):
机子摔过 开机显示花屏 但是外接正常 加焊过显卡 不敢重做 现在就是外接正常 是不是确定是屏的问题呢 如果换屏 这鸟机子屏大家也知道不好换 搞不好就会吧前面得玻璃弄碎 但是论坛里有个换这屏的图文教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 谢谢 图片是论坛里有位哥们的 这里先COPY下 谢谢

网友:
但是论坛里有个 高手 有教程啊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macbook

网友:
怎么笨呢。拆这个屏的外壳。你得用两个大吸盘。才能拿下来它

网友:
说的是饼哥那个帖子吧,呵呵,这样的问题要看屏是怎么花的,一般显卡的可能大些吧,

网友:
先把最大的风险跟客户谈好了再动手,把屏整体拆了后放到50到80度(估计温度)的烤箱里烤一下等胶融化,再用吸盘拆。估计是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显卡拆下来就知道为什么了! 这种机器 轻易别拆屏 ,尤其是像你这第一次,不是很容易把握!  说起来轻巧的很,加热一下拿吸盘一拉就行了,但实际操作远不止这么简单,外围的橡胶垫和A壳卡扣会带来跟多麻烦!  感觉你的 是显卡坏的!  看到图片吓我一跳,以为孪生兄弟呢!

网友:
是,不赞成轻易换屏

网友:
外接一切正常啊 难道显卡也有可能吗?

网友:
重新做显卡吧,不行只能换了。

网友:
机器摔过。花屏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建议先从新植株,
这个屏不好拆。

网友:
拆这个屏有这么恐怖吗  ,,,我经常拆贴双面胶的屏。

网友:
先做显卡。。。。。比较安全。。。
然后和客户协商下屏幕--的危险性

网友:
楼主都说外接显示器正常,大家为什么还觉得是显卡问题呢?我不太明白了,请高手指教,谢谢,我看换这屏关键是前面的玻璃,苹果手机的屏幕也是用吸盘吸住才能拆,我建议一个人用吹风机吹,一个用吸盘拉,成功率会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