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北桥的好坏?

楼主(2010-04-11):
如题,大侠们是不是凭有没有CPU_RST这个信号来判断北桥的好坏的呢?如果只测量北桥上面的小电容来判断可以吗》?有没有测量数据呢?最好有高手连图片和数值一同发上来让大家一起分享下~~~

网友:
我也期盼着

网友:
一直就想找个能很快判断出南北桥,是否损坏的答案。希望很快有好的回复。

网友:
为了LZ的ID而来 哈哈
言归正传:北桥最直接的方法是就直接量桥芯片上的电容,
大于40 正常
30--40之间  轻微损坏,
30--20中度损坏
20以下 直接换桥
这是针对于intel的北桥 而言

网友:
轻微损坏和中度损坏是什么意思呢 能用还是不能用呢?

网友:
轻微损坏 与 中度损坏多可以用

网友:
--------10楼欧阳说的有见解。不可以那样来判定BGA的好坏。当然二极体是比较快的测量方法,但是不同线路的主板设计不一样。实际一点的可以再次植球做一次,看看是否开机,电性功能测试是否全程PASS.

网友:
我认为是测电容,数值想差不大就是好的,但是我好是不明白中度损坏是什么意思,中度损坏也可以使用
使用多少时间。不明白

网友:
同问!轻微损坏和中度损坏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多大才算是正常?而且我看过一些帖子说965的北桥有个差不多接近1的啊!这样对于我们这些小白来说比较混熬的!

网友:
如果楼主 还不清晰的话, 拆下来 ,找2个桥对比下 看看阻值

网友:
用带灯假负载测吧,很直观

网友:
不要光看理论,经验也非常重要,比如CPURST,阻值偏小,北桥底部电阻没有电压。短路,温度都是判断的好方法,不过最好还是有证据。

网友:
我所讲的测量是把桥拆下来的测量,如果供电线路短路,或者是电容之类的东西短路了,桥量起来当然阻值是有问题啦。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是买了测试桥,淘宝上JS多的是吖!对于我们来说测试桥是好的话当然赚更多了,但是如果是坏的呢?或者是直接从料板上拆下来,值珠的那些,最少我们没把它们焊上去的时候通过测量桥表面的电容阻值来大概判断下是否正常,就算是焊了上去,我们也可以通过测它的AD线或CPU_RST来判断,维修视频上面说的当CPU_RST信号已经发出的话,基本上南桥到北桥的信号都算是正常了,但是只说了有1点几伏的电压,其他的都没说。所以我觉得好糊涂!

网友:
超级晕倒~~~~是不是没有测量方法呢?难道淘宝网上面的真的是用机器或什么特殊设备来测试芯片是不是能点亮的?

网友:
迷茫中啊      123455

网友:
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淘宝上那些测试OK的BGA芯片是怎么测试的,是上板测试还是专门的仪器,或者只是量一量上面电容短不短路。

网友:
呵呵,虽然我搞桥搞的不多,但我也测过北桥上的电容只有几欧姆的。但那个桥照样能用啊。不解啊,到底多少才算个标准呢。最标准的我想是开路短路吧

网友:
测不同的板子,不同的设计电路,桥上面的阻值肯定也不一样,比如我今天量了一个好机子上主板的北桥才4欧,965的桥有个电容是0欧 也是正常的。测桥主要是要看电路而定!

网友:
如果是 集成 显卡的北桥可以通过 测量VGA的 对地阻值判断 北桥好坏!

网友:
反正淘宝上的JS买的测试桥,都不知道是用什么家伙来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阻值应该是在没取下CPU之前的吧``取下之后的会有8到10欧姆的咯``

网友:
25# tianhang888   可以详细点说明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量电容吧 脚太多 也得拆下来量 这可不像台机的CPU座那么方便

网友:
经验不容易言传啊!!!!

网友:
看的很糊涂,关注中。。。。。。

网友:
对于测试的桥怎么测试,一直都是个谜,卖家只会说工厂测试过的,怎样测的,有在工厂做过的师傅出来解说下嘛!

网友:
很多卖家都是测上面的电容,阻值正常 就说好的.网上买这些也是要靠运气的.

网友:
l论坛上都是技术交流嘛~~~~高手们就给个答案我们吧···

网友:
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淘宝上那些测试OK的BGA芯片是怎么测试的,是上板测试还是专门的仪器,或者只是量一量上面电容短不短路。
引用 网友C:

有测试座

电容只能定性,功能测试肯定要上板子

网友:
看看电容的对地地阻值吧,如果都为零,桥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哗!无边老大好厉害啊!但是这样一个座子和主板加起来成本用不用几万块?按照LGA775座子的方法做个座子出来不就行了吗?这个也是好像这样子设计的吧?只是固定做子好像比较麻烦.........如果专门做测试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人专们生产测试芯片用的主板?

网友:
北桥直接对地阴值为O,肯定是损坏的,个人觉得,各个不同型号的桥,本身数值会有不同,象965的桥,就有一个阻值为1-3欧的电容,这个并不能直接用来判断好坏的

网友:
都把我弄晕晕了,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
顶一下 等待结果! 把高手顶出来

东海之鲲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老鸟多多发表

东海之鲲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期待有高手来详细解答一下,我也很想知道

东海之鲲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有时候测北桥上有两个电容短路不能判断是北桥坏了

网友:
要靠经验。。。不是电珠啊。。。

网友:
期盼分享更多的经验

东海之鲲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还有0欧的5楼没见过,我们分辨北桥是否脱焊,是否损坏单一个打阻值岂不是骗自己。我们要综合上电电流,信号输入输出,AD线阻值数据,以及自我维修经验来判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LZ要想尽快判断是否桥问题,那就按怀疑的动向去BGA吧,把BGA焊接技术练好,这样有了尺度,我们才不会失足成恨。修多了,才能达到稳,准,快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