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急求2代内存维修教程

楼主(2010-04-11):
望高手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
我不是高手,不过可以 给你个 思路,找个 检测 内存颗粒的软件,先确定是 那块有问题 然后换之。不过现在 BGA封装的多点。有难度啊 !

网友:
915板+RST效果行不?望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
915 945都可以的,某些主板用RST442会测不起来,出现假死,个人感觉945相对好点,只要主板BIOS设定是单通道的,都能带起大部份坏内存!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的915和RST软件,个人感觉检测不如测一代内存用的放心,有没有专门测二代内存的工具啊。。

网友:
915主板好用吗?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 945的  和RST442   恩都还好用  大多数都能够打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