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出现竖线会扩大或者变多吗

楼主(2010-04-11):
液晶屏坏了,或者屏线坏了,出现竖线,如果不处理会扩大或者竖线会越来越多吗

网友:
会变的越来越严重,,,

网友:
我有一片用了几年了一直只有1条亮线,最近收了了一个屏来的时候好的,放了几天就出现一条亮线,这几天有3条了,有可能会慢慢变多的,但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这种现象,说不准,我以前的一个带线显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亮线自然消失了,但我也见过亮线不消失和曾多的现象

网友:
一般会逐渐增多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屏

网友:
出现竖线的话  要修好的话  一般都需要仪器重新压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是否会愈来愈多在下认为:会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会

网友:
要看具体坏在哪吧

网友:
用专门的工具压屏,这个工具十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