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A6JC不上电修复一例1

楼主(2010-04-12):
华硕笔记本A6JC不上电修复一例

主板料号

主板构架:

故障现象:
今天接一台ASUS A6J 的笔记本,客户说不上电。待机电流0.03A,按开关键,电流没跳变。

修复过程:

场景1
    拆机后发现,北桥、南桥都做过BGA,凡是和上电相关的,甚至影响到南桥的芯片也被加焊过。如:KBC38857、网卡RTL8111B、和PM_PWRBTN 这一信号密切相关的74LV14门路、与SUSC#SUSB#SUSC# _PWRSUSB#_PWR信号密切相关74LV14门电路、电源管理芯片ISL6227……,总算还好:产生RSMRST#这一信号的华硕5脚专用芯片RN5VD27没被加焊过。呵呵!!

场景2
    还记得饼哥教我修台板的时候,目测后就要排查主板的关键电压测试点有无短路。

    断开JUMP5200后,发现1.5VO没有短路。1.5VS对地值为0,此电压主要为南北桥供电。此时此刻,我心里在打鼓,要不要修,心里没底,这里到底还有多少故障……排除了短路后,万一各阶段的PWM电路还有故障怎么办,如果全板的产生主要供电的PWM电路正常的话,我可以修下去。报着这种想法,我做了一个尝试。利用+3VA这个电压做两个信号:SUSC#_PWRSUSB#_PWR去开启S3S0阶段的电压。能否成功?!请接着看……呵呵

场景3
    修不上电故障,当然要先查时序,在这款线图中,并未发现有时序图,还好昨天修了一台华硕A8E自动上电的笔记本,于是就参照这款笔记本的时序,如下图:

    这两款笔记本的上电请求是有差异的:A8EEC IT8511E转达给南桥,而A6J则是由门电路完成这一上电请求。其实信号由谁给,如何给并不重要,关键是南桥最终要得到上电请求,若得此上电请求,且其他条件满足,应该会上电的。

    接下来要说一说“场景1”提到的SUSC#-_PWR SUSB#_PWR,这两个信号相当于A8E上电时序中的EC发出的SUSC_ONSUSB_ON,如果这两个信号做出来后,S3S0阶段的电压能产生,我就接着修,如果有问题我便会放弃。

       A6JC全板电压产生框图:

    接下来做两个信号SUSC#_PWRSUSB#_PWR,从+3VA飞线到如下图中这两个信号点

场景4
    飞线后,电流升到0.7A,各PWM电路的电压均已产生,示波器测试其波形稳定,且H_PWRGD已生产。心中大喜,可以先摘北桥了!
  (理由:1、别人做过BGA我信不过;21.5V这个电压北桥很多模块都用到了)

场景5
    摘北桥后,1.5V JUMP5200的对地值为167。事实证明,北桥已坏。换北桥后,将JUMP5200连起来,把飞线去掉后,故障现象一样:待机电流0.03A,不上电。
    难到南桥还有问题:如何证明南桥有问题,1.05VH_PWRGD都已经由南桥产生了呀,是南桥不良,还是主板上电的条件不满足……
①     (1)3VSUS 5VSUS_ICH
均正常

②     (2)+VCCRTC :电压3.23V
③     (3)晶振:波很好,很强大。
④     (4)RSMRST# :电压3.06V
      (起初怀疑电压不足,摘掉了产生这一信号的5脚专用芯片,用3VSUS这一电压,自己做了个RC电路,产生了3.17VRSMRST#,还不能上电。估且认为3.06V是正常的,于是又把原先的5脚芯片焊了回去。修好主板后,又回来测了这个信号在待机时的电压值,还是3.06V
⑤     (5)南桥是否得到了PM_PWRBTN#

         按开关时,我测得D3507的负端电压有跳变,换了确认好的二极管后,故障现象一样。于是,我认为南桥已经得到这一上电请求。但并未发现SUSC#SUSB#持续的高电平信号。

     沉思中:是南桥不良吗,还是上电的条件我没有查完。我手头的资料太有限了,需要的时候会问朋友要,我只能查到这个程度了。怎么办……

网友:
场景6
      困惑中,我又想到了上文提到的两个信号SUSC#_PWR\SUSB#_PWR,再飞回去,看看有没有H_CPURST#。转机就从这里开始……

     这次的电流达到0.92A H_CPURST#  0.130V PLT-RST#  0VPCI _RST#  2.45V,断开后级电压一样。
     此时用示波器观察到时钟芯片周边的能测到的时钟均正常,难到南桥不良……

场景7
    接着杀南桥。
    判断南桥不良的理由两点:

  (1)条件估且满足,但未发出SUSC#SUSB#
   (2H_CPUGD已产生,在北桥已换过的情况下,未产生正常的复位信号
结局:

换南桥,去飞线,上电。

网友:
相当有思路。牛

网友:
分析得很好,对理论知识理解得不错,啥时候我能有这样的水平,在我们当地就能呼风唤雨了哦

网友:
楼主 很强啊   我对华硕的电路 一直都整部太明白啊  还要多学习啊

网友:
相当的精采,我等新手也不懂驴年才能学到这个地方,还得努力学习

网友:
看不懂的帖就是好帖,不顶不行

网友:
最终换北桥和南桥解决啊。

网友:
李老师强得踏糊涂.    俺底子有限只能看懂很少部份

网友:
孙总、饼哥、还有部分学员来顶的我贴。感谢!!!还有一句话我要说:十分怀念在基地的8个月的日日夜夜……

网友:
我修到二修机,动了桥的,都直接换掉。这位一修的人,简直就是杯具。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情节写的像小说一样,换我真没这耐心实验,早上电烧啦。

网友:
华硕笔记本修的少,听说华硕和别的机器不一样。虽然最终是南北桥解决,但是从楼主这里学习上电时序和华硕的开机电路

网友:
华硕的部分主板其实就是没有所谓的IO,都是门电路来转换控制电压的产生,所以修电路相对要烦锁点
.

网友:
很专业的维修思路加上详细的图纸和电路详解  学习了    但是不知道你说的SUSC#_PWR、SUSB#_PWR这两个电压和待机电压SUS是什么关系   楼主能不能给解释下啊   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信号是3v,5V的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的,而SUSC# SUSB#却是南桥接到由EC发出PWRBTN#后发送给EC的!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请老师们指正!

网友:
楼主换南桥北桥好了   看开始不过以前修的也换过啊   至此有点晕   以前做的没做好?

网友:
楼主修板的功底不错,电路分析的井井有条,这样搞难度的问题都能起死回生,真是费了不少心血,也体现了在基地维修培训的高质量

网友(2010-05-22):
遇到这样的,我都不修了

网友(2010-06-25):
佩服楼主  看楼主的帖子  知道了  用3V去做开启信号  判断电压正常吧

网友(2011-02-26):
李大哥强人啊,好怀念我们以前在杭州的日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