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2):
今天修一台Dell 630M,待机电流0.00A,开机电流到0.36A, 几秒后掉电,摸南桥发热,测开机瞬间南桥输出的S3信号恒低,于是换了一个南桥。开机电流0.01A持续几秒就掉电了,可以再反复开机。于是查EC的SUS_ON有输出,3VSUS,5VSUS OK,再看1.5VSUS时发现奇怪的现象,开机瞬间该电压到了6V多,一下就跌下去了。终于发现问题点了。找来控制芯片MAX8743的资料仔细阅读,原来1.5VSUS的电压值是R415和R419控制的,测量这两个电阻阻值正常,纳闷中。再细测8743的15,16,17脚,15到16、17的阻值居然不为零,原来15脚到R415之间的线断了,拖点锡补上,再开机试验,1.5VSUS正常了。可惜后面还有其他问题,机器还没修好。

图片贴不上来,总是提示图片格式错,有点郁闷。

网友:
维修DEII D620花屏      外接好的.接屏花  ,换屏一样,拿小110M显卡,,重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