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开机开机屏不显示 显示灰色 有亮光 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0-04-12):
(无正文)

网友:
r61i的通病了,现在故障率也挺高的,重新做显卡吧,不过下面封着胶的,小心周围显存北桥露锡球的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修过但是从故障现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 修好了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外接正常,应在高压,屏线找问题。

网友:
还没修过这机子  不过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是显卡故障,屏上供电是受控于显卡的,重做OK

网友:
很明显   显卡没信号过来啊

网友:
是显卡的BLON信号没到高压板。但像查这种故障一般是先查高压板和灯管 而不是做显卡